求教转盘支撑装置

楼主(2022-07-21):
如下图所示。有几个疑问:

1.转盘在旋转时,底面是否一直在摩擦支撑装置。

2.二者摩擦,是否会影响到转盘的停止精度。

3.随着时间,转盘底面与支撑装置上表面摩擦,是否会造成磨损。原来二者能接触,磨损后不能接触,即起不到支撑作用。这时调整支撑装置的高度吗。

网友:
牛眼轴承,托顶结构,浮动工位。

网友:
以下是我的想法:
1.固定支撑会一直摩擦;
2.摩擦力损失对转盘的定位影响很小吧;
3.滚动摩擦,磨损比较小。就算磨损了也可以定期调整。

网友:
设计禁忌这个资料不错,楼主能多分享一下吗?

网友:
我也刚好遇到这个问题,有好的想法分享下

网友A:
兄弟,这个是什么书,有名字吗?

网友(点评):
怡合达官网直接看https://www.yhdfa.com/knowledgeBase/application/ARTICLE9ddc02b35bcb4b218a27397139ba4b8f

楼主:
|继续在发表于 07-21 14:46兄弟,这个是什么书,有名字吗?

第一张是怡合达样册(超大本,很多页)里的产品。第二张是怡合达的单本样册(主要介绍输送设备、抓取设备),你可以直接网上搜  第二张截图的 页眉文字,我之前在网上也看到过

楼主:
|李涛lt发表于 07-21 12:45我也刚好遇到这个问题,有好的想法分享下
看我楼下的截图。或者直接搜  第二张截图书页的上方文字,网上可以搜到。  我觉得只看案例对错不行;探究出为什么这样才算懂了

网友:
支撑是滚动摩擦,高度是可以调整的,很多负载,转盘面积较大凸轮分割器上都会用到

网友B:
书在哪里能买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书在哪里能买到啊?

白送,怡和达为了卖配件送书。

网友:
怡合达的书

网友:
不考虑成本,直接上大型气动支撑缸啊

网友:
我都是轴承顶的,设计的时候留了0.1的间隙,防止他下坠就行了.
转盘每个工位下面放接触块,旋转的时候不接触,快到位了才会接触。

转盘支撑

转盘支撑

网友:
轴承或随动器顶起,一般都这么干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张是怡合达样册(超大本,很多页)里的产品。第二张是怡合达的单本样册(主要介绍输送设备、抓取设备) ...

兄弟,感谢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这个是什么书,有名字吗?

感谢兄弟

网友:
求分享禁忌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