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斯拉电机拆解

楼主(2022-07-21):
特斯拉Model3 电机拆解,内部相当精密——

网友:
感觉电路板刷了一层三防漆

网友A:
这个设计很大胆啊,控制器泡在油里面

网友(点评):
周边有密封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设计很大胆啊,控制器泡在油里面

冷却散热

网友:
颠覆想象!汽油不导电,可以理解;借助循环油把散热板上的热量带走!

网友A:
我知道是散热,但运行一段时间,油里会混有铁屑的,堆积到一起,就会短路的,除非控制器表面还会刷一层绝缘胶

网友(点评):
会不会是专门冷却用的,润滑走另一边。

网友(点评):
不会,油是互通的,因为油需要通过油冷气把热散出去的,分开的话,需要设计两个油冷器了,太浪费

网友(点评):
这是循环流动油吗!?

网友(点评):
看照片,有可能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是散热,但运行一段时间,油里会混有铁屑的,堆积到一起,就会短路的,除非控制器表面还会刷一层绝 ...
1没看出来有冷却油的进出油孔。
2这个电路板的集成元件不至于用循环冷却。
3如果一定要有辅助冷却装置,那么有可能,
①外壳有散热鳍片。
②有外置风道风冷或者风扇。
③如果是循环冷却,可能也就是小型蠕动泵之类。

网友:
应该是刷漆了

网友:
周边有一圈黑色密封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