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工艺手段粗糙度能达到Ra1.6

楼主(2022-07-21):
各位大师,此缸筒,用什么工艺手段能是内键槽的两侧粗糙度能达到Ra1.6,谢谢!

网友:
量大的话,找拉床的机加客户用拉刀拉出来;量少的话,找大型慢走丝客户,割出来,但很难找到这样大的慢走丝。

网友:
3.2不够吗?

网友:
不知道有没有这么高的慢走丝

网友:
慢走丝,拉削,
看你这个图要与键配制,要是只做1、2件的话油石打下没有刀痕就行了

网友A:
不都是3.2按25干,1.6按6.3干吗

网友(点评):
国产的名声原来是这样被你败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都是3.2按25干,1.6按6.3干吗

我直接好家伙

网友:
这个光洁度是中走丝切一修二的标法。
键槽的话,研磨是最合适的。对方向来回倒的精密传动系统,研磨是不二选择。

网友(点评):
这个比较实际

网友:
有一种工艺叫斯曼克磨粒流(流体抛光)

网友(点评):
你这都可以到镜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都是3.2按25干,1.6按6.3干吗

666666

网友:
貌似除了拉刀加工其它加工方式实现不了

网友(2023-01-31):
引用 网友A:
不都是3.2按25干,1.6按6.3干吗

这差距你们都能接受真实牛C了

网友:
慢走丝搞不掂1.6吧?没有做过

网友:
第一个想到的是慢走丝

网友(2023-04-06):
难道不应该是磨床吗

网友(2023-08-28):
用宽刃刨刀低俗精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