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cr12mov和钨钢的性质问题

楼主(2022-07-21):
cr12mov的耐磨性和钨钢yg15相比哪个会更好一些,因为我们做的东西需要一直旋转摩擦,以前用的钨钢,但是旋转的过程中经常会碎掉。考虑换成cr12mov会不会好一点?cr12mov硬度会真空处理到58左右。    煤矿井下的岩石和cr12mov相比哪个会更硬一点?

网友:
磨粉机?

网友(点评):
钻杆 63的钻杆 只不过搭配其他东西使用

网友:
用DC53吧,耐磨性以及韧性都比Cr12MoV要好得多

网友:
( D* o( j. }  v. f% tcr12mov的耐磨性和钨钢yg15不是一个档次的,不是该用G20那种吗

网友:
cr12mov的耐磨性和钨钢yg15不是一个量级,碎掉是受到冲击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