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转动虚位消除问题

楼主(2022-07-21):
请教一下各位大佬,舵机转动的时候有很大的虚位,这样再加减速的时候就会发生晃动,这个虚位能有什么办法减小或者消除,涡卷弹簧不是很好加,除了加涡卷弹簧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

网友A:
有结构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结构图吗!?~~~~~~···.

有的

网友:
加传感器

楼主:
传感器只是知道虚位是多大,怎么消除虚位啊。

网友:
联轴器有虚位吗?把联轴器锁紧啊!那个图看不出啥问题。

网友B:
是舵机传动出来的虚伪还是舵机本身的齿隙造成的需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舵机传动出来的虚伪还是舵机本身的齿隙造成的需位?

舵机是购买的,应该是齿轮传动的间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