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存设置出错,江湖救急

楼主(2022-07-21):
如图导出设置向导出错了,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我之前也遇到过这种问题,当时的解决方法是,把最近刚设置的快捷键删掉,然后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也遇到过这种问题,当时的解决方法是,把最近刚设置的快捷键删掉,然后就好了。

我就是想留住快捷键啊

网友:
快捷设置不是可以保存文件的吗?后面再导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