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惯量与负载惯量

楼主(2022-07-21):
伺服电机惯量与负载惯量之间比值为1:6,需要加减速机吗?负载惯量过大时,伺服电机是不是不能转动

网友:
需不需要加减速机根据你工况要求订,一般1∶6没啥问题;惯量过大伺服电机可以转动。惯量比只影响你结构的响应时间,惯量过大可以通过更改加减速时间来解决。

网友:
正常情况下,不需要。

网友:
看你需要达到什么要求,不能单纯的问这个问题。必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有些工况甚至要求一比一以上的。

网友:
惯量匹配按照常规是没有问题的,同时还要考虑你的输出扭矩是否匹配

网友:
扭矩是决定你电机能否转起来,能否带动负载,而惯量是决定电机是否运转平稳

网友:
一般是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