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自己做的图框打印预览没有怎么设置

楼主(2022-07-22):
自己画了SW的工程图框(内边界用自动边界功能生成),做完工程图后打印预览的时候只有零件视图没有图框。这是哪里出了问题?请教各位大侠。谢谢

网友A:
图层属性设置对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层属性设置对没有?

对了

网友:
打印属性看一下,是打印了整个图还是显示区域之类的

网友:
软件当然是按照你的操作指令运转的,所以是你自己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