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没法测量圆柱直径,怎么办?

楼主(2022-07-22):
用SW打开IGS文件,想用测量工具测量轴的外圆直径,但是不显示直径,只显示周长。这是怎么回事?请各位指教,谢谢。如图所示

网友:
画草图 测草图尺寸

网友:
那几个都选上再测量

网友:
你选择的这个面不是完整的圆柱面,所以它不会显示直径大小;直接选择电机轴的端面圆边线,就会显示圆的直径大小了

网友:
电机的轴不该问厂家吗?直接测出来和厂家做的不一样怎么办呢

网友:
估计是个曲面,或者有拔模斜度?

网友:
估计不是圆柱 有斜度

网友:
选端头的圆,会有周长,自己除下3.14就是直径- L% T: ~6 o+ 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