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挖螺旋差动的潜力

楼主(2022-07-23):
螺旋差动是一个很好的机械定位方法,为什么没有深挖开发?求各路大神指点,发表看法。

楼主:
各位大神忙,自己顶一下。为什么我说螺旋差动结构有潜力,因为这种结构的效果相当于做了一根无下限导程(理论上可以,实际因为加工能力的限制,做到0.05毫米是可以的米)的丝杠,这样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精度就可以大幅地提高了。

楼主:
再举个例子:两套丝杠的导程分别为6.35毫米和6.28毫米,它们的差为0.07毫米,所以差动结果是相当于导程为0.07毫米的丝杠一样效果。因此,精度就可以提上去了。

网友:
猜测:伺服电机加一个标准导程的丝杠可以达到差动螺旋的精度,但是成本可能低。

楼主:
成本是低,但精度绝对比不上差式的,否则我们各种数控设备的精度早就能做到与国外高水平的平起平座了。

网友:
精度可能还不如单螺旋。但分辨率高了好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