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不了全屏怎么办啊?

楼主(2022-07-23):
打印工程图的时候打印不了整张图纸,只能打印一部分。图框也没法打印。这是什么原因?怎么解决??

网友A:
CAD?有可能比例不对或没选好范围。有截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D?有可能比例不对或没选好范围。有截图吗

请看附件。一般图纸选100%,都可以打印。但是有些工程图要选“调整比例以套合”才行。怎么设置才可以都选100%就可以打印?

网友(点评):
个别图框和纸对不上,调整这个就可以了呀。

网友:
我什么者不知道,也不知道你做了什么!?。

网友:
姿势不对

网友:
你工程图导出CAD打印试试,应该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