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16的气管和12气管通压缩空气,每分钟的流量是多少??压力0.7Mpa

楼主(2022-07-23):
请教各位,16的气管和12气管通压缩空气,每分钟的流量是多少??压力0.7Mpa

网友A:
如果气管两端没压差的话,那流量就没了。如果直通的话,就看你的泵有多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气管两端没压差的话,那流量就没了。如果直通的话,就看你的泵有多大了。

一般的压缩空气,出口是自然环境,一个大气压

网友:
自己去查,气体流速表,对大自然排气速度能查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