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位齿轮是怎么画出来的?

楼主(2022-07-23):
同志们,战友们,变位齿轮怎么画出来的还是输入数据自动生成的?SW,请各位大神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
偶尔行星齿轮设计,2D和3D是用专业软件生成的。

网友:
沐风工具箱4.2可以生成

网友:
迈迪就可以

网友:
geartax  SW插件 专门画齿轮蜗杆的

网友:
迈迪好用

网友:
在CAXA中可以直接画齿轮的,根据压力角、齿数、模数、变位系数等自动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