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的烦恼!

楼主(2022-07-24):
    我们现场是做铝合金产品的,之前工装上面都是用的基恩士品牌的传感器,但在使用过程中都出来了产品放上去,接近开关检测不到的情况;用的都是M12的接近开关,基本上检测距离大于1mm,产品放上去就不会检测不到;但如果把距离调成0.5mm,或者零贴,放产品的时候又会和接近开关有碰撞!

   有个同事认识另一个品牌易福门的销售人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把易福门的销售和技术人员邀请到公司,现场做了技术探讨,分析出了原因:基恩士的接近开关检测不同的金属材料,检测距离不同,特别是检测铝材质的产品会有衰减现象,当检测距离>1mm,这个现象尤为明显!为此,他们推荐优选他们易福门品牌,他们的精度/偏差,校正系数:钢/特种钢/黄铜/铝/铜全都是1,不存在衰减现象!

于是,在后续的传感器选项中 ,我们都用了易福门的品牌,但还是增添了一些意想不到的麻烦事情!

1、传感器镜面损坏

接近3千大洋的激光测距传感器,说是金属外壳 ,耐摔耐撞;

结果偏偏是玻璃的镜头给撞破了!
(PS:其实这个怪设计人员,应该做一个钣金外壳把它整个罩住)

2、检测异常失灵

500元的接近开关档次不低了吧!

但就是出现以下奇葩现象,

没有装产品,它也会有信号?

这种情况不是偶发现象,另外一个地方也出现!

这样以来,以后易福门也不敢用了;大家都用什么品牌的传感器啊??

网友:
焊接工装?
这种工况,传感器上会喷溅很多焊渣在上面,就会误判
你这使用环境有没有和易福门的技术沟通过?
你们这都用的东西都挺好的,我这传感器都是欧姆龙、松下,再贵的没用过。

网友:
可能是环境问题,
用接触式,或者对射的试一下。

网友:
用欧母龙的用的多,稳定可靠

网友:
接近开关需要定期清理灰尘,污物的,这些东西会导致误判

网友:
您这传感器使用的不对啊!

网友:
一开始别再用的磁接近开关……,铝好像不导磁吧。后面用的是光电开关吧.…。结合现场工况,可不可以弄个杠杆机构过渡一下。防止工件直接接触开关呢?

网友:
传感的精度和稳定是一方面,传感器支架设计成这样,也是个人才,刚毕业的小学生吧。防护罩没有,现场一些铁屑碎渣啥的也不防护一下,你们公司招的都是应届毕业生吗?

网友(点评):
现在公司各种降成本,预估现在招人也是谁便宜用谁。自己选型与工况不匹配,锅直接扣给基恩士了!

网友:
跟人家传感器没多大关系,使用者的问题。大家都提出了,看这传感器,支架图片工况很恶劣啊,传感器肯定需要做防护才行啊。防护板,吹气之类的

网友:
损坏的传感器让代理拿回去,做检测,找到损坏的具体点,有针对性的想办法解决。另外可否选用常闭型的,传感器坏了系统能自检

网友:
大哥你这个工况环境好恶劣啊,我想你们应该是没有考虑环境影响因素吧。我们目前是用的神武传感器,他有一个背景抑制型的传感器灵敏度非常高,即使角度超过了反射角度也能接收到,是光电传感器,因为很少出现误判的情况。你这种接近传感器误判率是比较高的。

网友:
还有你最后两个图没看懂,理论上讲接近传感器是不能这么用的,不管是产品端还是接近传感器端,都不能出现干扰区域,这种传感器不仅仅是感应正前方,在传感器前端那里有一小段扩散感应区,如果在侧面有东西的话,是会出现误报的情况。因此如果必须要用到这种装配模式,一般就选择光电传感器了,用光电传感器做一个不锈钢外壳罩住也不怕损伤。

网友:
欧姆龙,接近传感器还是要看材料的,铝的感应距离只有铁的60%左右

网友:
接近开关对铝件的感应距离减半,工况恶劣的情况下要做好保护和清洁。

楼主:
|LiNing_jrjub发表于 07-24 15:46焊接工装?

这种工况,传感器上会喷溅很多焊渣在上面,就会误判

你这使用环境有没有和易福门的技术沟通过?

你们这都用的东西都挺好的,我这传感器都是欧姆龙、松下,再贵的没用过。
是焊接工装上面的,我们最早是用欧姆龙的,工况是比较恶劣。。。

网友:
最后两个图片换两个新的传感器看还有没有这现象。可能是焊渣造成误感应?

网友:
sick的传感器

网友:
传感器,不在于品牌,而在于,你没选用到合适的传感器类型与你的工况匹配。

网友:
一般检测用,我们用欧姆龙的对射光电,体积小,安装方便!

楼主:
|深圳晨夕发表于 07-24 16:10可能是环境问题,

用接触式,或者对射的试一下。
帖子里后面两个圆柱体的传感器就是接触式的,对射需要的空间更大一些,比较难实现。

楼主:
|hellodaniu发表于 07-24 17:09用欧母龙的用的多,稳定可靠
欧姆龙是比较接地气,但是仿制的比较多。。。

网友:
中航便宜啊

网友:
自己的选型问题啦,一般的都是检测黑色金属,样册上有说明

网友:
不用对射也有点激光式的呀,感应距离在选择范围内可调,这跟品牌和质量已经关系不大了,设计选型的问题

网友:
接近开关不管哪家,都是有这种情况的,材质不同检测距离就是不一样的。
激光测距类的,美国邦纳的类似产品一个要上千块了。

不清楚楼主的线体结构,我感觉完全可以做个保护罩来倾斜安装,这种激光类的一般检测距离都有300mm。

楼主:
|czjdragger发表于 07-24 17:14接近开关需要定期清理灰尘,污物的,这些东西会导致误判
确实,定期清理也尤为重要

楼主:
|bonetr发表于 07-24 19:43一开始别再用的磁接近开关……,铝好像不导磁吧。后面用的是光电开关吧.…。结合现场工况,可不可以弄个杠杆机构过渡一下。防止工件直接接触开关呢?
杠杆也是一个思路,但杠杆装件前会突出来,影响装件。

楼主:
|加肥猫devil发表于 07-25 08:14大哥你这个工况环境好恶劣啊,我想你们应该是没有考虑环境影响因素吧。我们目前是用的神武传感器,他有一个背景抑制型的传感器灵敏度非常高,即使角度超过了反射角度也能接收到,是光电传感器,因为很少出现误判的情况。你这种接近传感器误判率是比较高的。
神武是什么品牌的,那个地方产的?

楼主:
|caixun发表于 07-25 08:32欧姆龙,接近传感器还是要看材料的,铝的感应距离只有铁的60%左右
欧姆龙检测铝也会有衰减的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神武是什么品牌的,那个地方产的?

http://www.suenw.com/
深圳的一家公司,做了很多年了。
我用这一家也是非常偶然的,有一年展会我去找一个传感器,挨个问过去的,有些人说做不了,有些人说可以做留个联系方式,最后唯有这一家给我快递了样品,经过测试完全符合要求,然后就用上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ttp://www.suenw.com/
深圳的一家公司,做了很多年了。
我用这一家也是非常偶然的,有一年展会我去找 ...

这种传感器对光泽度变化较大的产品效果好不好

楼主:
|shaziizahs发表于 07-25 18:32 本帖最后由 shaziizahs 于 2022-7-25 18:33 编辑

不用对射也有点激光式的呀,感应距离在选择范围内可调,这跟品牌和质量已经关系不大了,设计选型的问题
激光式的一般都比较贵啊,会贵4倍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www.suenw.com/
深圳的一家公司,做了很多年了。
我用这一家也是非常偶然的,有一年展会我去找 ...

这公司名简直就是山寨神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激光式的一般都比较贵啊,会贵4倍左右

解决不了问题的时候,成本就不再是第一位了。首先要解决问题才行。此前我们有一台设备也是考虑成本,第一首选是接近传感器,后来发现误报非常多,没办法改成光电了。

网友:
借大佬帖子打个广告哈
小弟是是做福斯工业油品的,切削液,防锈油,冲压油,齿轮油,润滑油润滑脂等一些机加工用油的。
福斯德国品牌行业认证有的,找我价格也好商量,需要试用装的请📞17602117251

网友:
引用 楼主:
激光式的一般都比较贵啊,会贵4倍左右

换几次传感器,算上出差的费用,价钱也就差不多了,尤其是耽误客户生产,遭到投诉,恶化客户关系更是不值得

网友:
楼主使用的这两个品牌的接近传感器质量都不错,但是焊接环境太恶劣了,具体是两种:强电流和金属飞溅,强电流对传感器电子元件有干扰,甚至烧毁元件;金属飞溅可能造成误触发。
光电传感器在这种环境下还有一个强光干扰,电弧能直接触发光电传感器。
所以,焊接变位机、工装等设计时,传感器必须要考虑以上因素,做好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传感器对光泽度变化较大的产品效果好不好

还不错,我们有款产品是不锈钢的,不管是镜面的还是毛面的甚至是测试用的碳钢发黑的材料都能感应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