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方通焊接件静应力分析网格化总是失败

楼主(2022-07-24):
这个架子在网格化的时候 斜撑和下面的一个长梁总是网格化失败,求大神帮忙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
把型钢的圆角等去掉看看

网友A:
单元类型选错了,明明是梁单元,干吗选实体单元

楼主:
别人指导说实体准确一些

网友(点评):
别人说的都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元类型选错了,明明是梁单元,干吗选实体单元

然后,如果这个是简单的框架,这样操作没有问题,如果复杂的为什么会这样,这个我实在搞不懂。另外实体和梁对结果有多大的差别,这个请教一下,最后特别感谢你的回复

楼主:
引用 楼主:
别人指导说实体准确一些

一个焊接件,固定底部,上面施加10kg的力,用梁和方通计算的结果差别巨大,梁变形不合常规,实体比较正常,这个我不知道我哪里设置错误

网友(点评):
就发这样一个截图,只有你自己能看出来吧。

网友(点评):
因为你分析的对象这根梁,就应该把这根梁用风机网格化,其它不相关的排除在分析过程之外,用梁单元分析,对实体形状要求更严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