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气能温度上不去

楼主(2022-07-24):
各位师傅们,设定温度值为80°,然后到60°就上不去了,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

网友:
卫生间
换气扇不转了~~~~~~···.
怎么办!?

网友:
这里是机械论坛不是电器论坛,另外这个你问厂家,专门注册一个号到这里问啥意思,就算告诉你你能维修吗?

网友:
是不是加热棒不工作了,一般压缩机只能到六十度,再高就靠加热棒了,鬼子有种好像可以加到八十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