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售卖机落杯器落杯总是落歪

楼主(2022-07-24):
设计的一个饮料的自动售卖机

问题图片

问题图片

纸杯的落杯器落杯到接杯口间距90,现在加了个60长的导向管,但是纸杯还是有一定几率落歪,有做自动售卖的朋友碰到过类似问题么?

网友A:
纸杯就不应该悬空落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纸杯就不应该悬空落下。

中间加了导向管,图纸里没显示,90件空,加了60的圆管导向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中间加了导向管,图纸里没显示,90件空,加了60的圆管导向
您考虑一下给杯子移动加输送动力~~~~~~···.

网友:
一开始设计的时候就存在的纰漏,自由落体运动哪有那么好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考虑一下给杯子移动加输送动力~~~~~~···.

这个设计初也给了方案,客户说,程序是现成的,如果要加一个升降位,就得多加一个电机控制,改程序!!!!!!!!否了

网友(2022-10-31):
你先要讲清楚:第一,你是怎么落下的,初速度和角度是否准确。 第二,你下面是则么接住的?是不是有比较长的缓冲?被子落下的速度是多少?

这些细节是复杂的,偷懒的话就去抄袭德国人日本人的这些东西。。你这个对于他们顶部的公司绝对是小CASE。。

网友(点评):
自由落体,这台机国内应该是第一台,海外貌似都是手动取的,问题已经解决,一个小活,呵呵!

网友:
做个滑道

网友(点评):
嗯!之前就是3d打印了一个,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