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S304棒料加工过程产生锈蚀的原因?

楼主(2022-07-25):
我司加工304不锈钢在加工过程中M14螺纹附近或零件端面会产生微锈蚀,零件外形尺寸φ25*40,加工过程均为油冷,最后超声波清洗,在清洗前就发现有锈蚀,请各位大虾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A:
买到歪材料了。

楼主:
法国UG材料1.4301,不会有假。

网友(点评):
在国内做加工,永远不要这么自信。先检测了再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法国UG材料1.4301,不会有假。

假货,
标准没得假,但货是假的,多半是201的。

网友:
可能不是合格的304,给供应商要材质报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到歪材料了。

歪材料,让人想起卖气球的大哥

网友:
这个基本上可以确认是材料有问题

网友:
与碳钢接触,铁离子污染了?

网友:
铁素体污染。。想我们家不锈钢结构车间,所有与母材接触的地方都不允许铁素体材料接触。进车间必须穿鞋套。

网友:
可能是材料问题,正常不SUS304应该不会有腐蚀的情况!应该是201!

网友:
清洗之前就有锈蚀的话。可能是材料问题,或者是加工液问题,起不到防锈的效果。我是福斯的,如果你需要可以联系我,我可以专门给你们产品做个防锈实验,有实验结果后我给你推荐相应的产品你试用一下。联系电话17602117251

楼主:
我司分析的原因有二:一是加工过程混有类碳钢(具有铁素体组织)的碎屑或与之摩擦/刮碰,这种易物残留黏附于不锈钢表面或镶嵌于不锈钢表面,清洗不能完全去除,在潮湿天气下造成易物的氧化生锈;二是清洗液控制不好(污物)沉积于螺纹或不锈钢表面造成;三是不锈钢零件与卤族元素接触或与氢氟酸接触,长时间会形成电解效应导致零件锈蚀(非大面积,往往体现点蚀现象)。因此我司采取以下措施:
1、加工过程周转器具、台案、夹具等不要采用碳钢类材料加工,以免零件被粘附容易锈蚀的易物;
2、清洗过程采用碳氢清洗液,严格控制清洗液的清洁度,特别是金属铁离子的存在或混有污物;
3、加工后的零件,特别是清洗后不要徒手接触,以免汗渍存留于零件表面造成小溶池电解效应;
4、零件不要接触强酸类物质。

网友:
我们公司之前也遇到这种情况,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