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标题栏的LOGO为什么在源文件删除后就没法显示了呢?

楼主(2022-07-25):
CAD标题栏的LOGO为什么在源文件删除后就没法显示了呢?有什么办法让删除源文件后CAD图框标题栏的LOGO仍然能显示呢?请教各位。谢谢了

网友A:
因为那是引用来的图片文件,除非是把位图矢量化,和CAD文件一样的矢量图。这样才能存在CAD图元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那是引用来的图片文件,除非是把位图矢量化,和CAD文件一样的矢量图。这样才能存在CAD图元中

那请问有什么办法将插入的图片矢量化?

网友(点评):
很多软件都能转换格式~~~~~~···. 简单点的软件 img2cadimg2CAD 这个您试试~~~~~~···.

网友B:
除非你把LOGO搞成CAD那样的线,空心字那样,否则是无解的。LOGO上面有颜色,而且可能还渐变颜色,这些CAD办不到了。你还是把LOGO截图上来看看吧,要求不高可以解决,要求高解决不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除非你把LOGO搞成CAD那样的线,空心字那样,否则是无解的。LOGO上面有颜色,而且可能还渐变颜色,这些CAD办 ...
可以实芯填充、渐变,都能仿成“位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实芯填充、渐变,都能仿成“位图”

其实线条LOGO就行了,现在都要讲绿色环保。打成图片出来浪费墨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