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45号钢调质问题

楼主(2022-07-25):
大佬们,小弟有个问题很困惑,关于45号钢调质的话大约硬度是多少呢,加工厂这边给的是大约HRC28左右,淬火大约HRC45左右,但百度一看调质硬度和淬火硬度都很高,请问是百度的说法不太准确吗?

网友:
这个调质与淬火硬度也是合理的。

网友A:
经常接触,个人实际经验,可能不准确,一家之言,供参考。

先讲理论哈,理论上45钢淬火和调质都可以做很高,比如甚至有的说45钢淬火可以做到50HRC左右,
接触过日本的九几年的图纸,确实有这么写过,向客户反馈,国外客户说他们实际上可以做的到。

现实中,花公司的钱去试过,当时热处理厂也警告我们,说会裂。
当时我们坚持45-50HRC,结果零件1件是有清晰的裂纹,1件是直接崩开了。

只要不高于42HRC,正宗的45钢,国内热处理水平,淬火都是可以达到的。
调质到28HRC,或者35HRC,其实都是可以做到的,涉及到冷却方式的差异。
如果你是非标小批量的,热处理厂都是好多家45钢零件 凑够一炉开始做热处理,
所以不会单独给你做个其它硬度的,除非出钱包炉子。

所以大家工作中会接收到热处理厂家信息说只能做到某某范围个硬度。

楼主:
|一个小学生呀发表于 07-25 16:15经常接触,个人实际经验,可能不准确,一家之言,供参考。

先讲理论哈,理论上45钢淬火和调质都可以做很高,比如甚至有的说45钢淬火可以做到50HRC左右,

接触过日本的九几年的图纸,确实有这么写过,向客户反馈,国外客户说他们实际上可以做的到。

现实中,花公司的钱去试过,当时热处理厂也警告我们,说会裂。

当时我们坚持45-50HRC,结果零件1件是有清晰的裂纹,1件是直接崩开了。

只要不高于42HRC,正宗的45钢,国内热处理水平,淬火都是可以达到的。

调质到28HRC,或者35HRC,其实都是可以做到的,涉及到冷却方式的差异。

如果你是非标小批量的,热处理厂都是好多家45钢零件 凑够一炉开始做热处理,

所以不会单独给你做个其它硬度的,除非出钱包炉子。

所以大家工作中会接收到热处理厂家信息说只能做到某某范围个硬度。

多谢,这种有实验的经验太需要了。

楼主:
|唐筱林发表于 07-25 16:04这个调质与淬火硬度也是合理的。
多谢,学习了!

网友:
以下是百度结果中,个人认为比较靠谱的:======
45钢是轴类零件的常用材料,它价格便宜经过调质(或正火)后,可得到较好的切削性能,而且能获得较高的强度和韧性等综合机械性能,淬火后表面硬度可达45~52HRC。

45号钢广泛用于机械制造,这种钢的机械性能很好。但是这是一种中碳钢,淬火性能并不好, 45号钢可以淬硬至HRC42~46。所以如果需要表面硬度,又希望发挥45#钢优越的机械性能,常将45#钢表面淬火(高频淬火或者直接淬火),这样就能得到需要的表面硬度。

注:直径为8―12mm的45号钢淬火时容易产生裂纹,这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采取的措施是淬火时试样在水中快速搅动,或者采用油冷,可避免出现裂纹
======
另:设计中要想达到更高强度或淬透性,经验上个人一般采用40Cr或35CrMo等材料。

网友:
45钢我一般标得是,调整28-32HRC.淬火40-45HRC.工厂里唯一的热处理老工程师一直没说啥

网友:
之前我也遇到过,我按照百度上的硬度直接写,加工的就说没办法做出来

网友:
45钢一般采用调质或淬火使用,其硬度与尺寸有很大关系,也就是截面尺寸小,其硬度高。另外,要求硬度高,是水淬,易产生裂纹;硬度低,采用油淬。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经常接触,个人实际经验,可能不准确,一家之言,供参考。

先讲理论哈,理论上45钢淬火和调质都可以做很 ...

网友B:
兄弟是不是成都的啊?我就是45钢2500*2500*95的供应商啊!这次直接亏了5w多。。。

做着做着就裂开来了,幅面太大了,冬天切割的时候都会开裂啊!

厚板金属矫正直接开裂,薄板调质了翘出了天际整形都整不回来,亏得短裤都没了

网友:
我们一般标HB220~250

网友:
45#钢调质如果大于HRC28有可能车工不好加工了

网友:
楼主说的45钢的调质和淬火硬度是正常能做到的,个例是可以做到百度所说的那个硬度

网友:
进来看了看,已经算我输了,

网友:
45钢一般调质28-32,淬火不超过50

楼主(2022-09-22):
引用 网友B:
兄弟是不是成都的啊?我就是45钢2500*2500*95的供应商啊!这次直接亏了5w多。。。

做着做着就裂开来了, ...

不是的,主要是以前加工要求的硬度和百度上差到的硬度有差异,所以来论坛问问各位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