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在钣金图纸中如何标注

楼主(2022-07-25):
1、焊缝标注方法
图样上焊缝有两种表示方法,即符号法和图示法。

焊缝标注以符号标注法为主,在必要时允许辅以图示法。比如用连续或断续的粗线表示连续或断续焊缝;在需要时绘制焊缝局部剖视图或放大图表示焊缝剖面形状;用细实线绘制焊前坡口形状等等。
符号标注法:通过焊缝符号和指引线表明焊缝形式的标注方法。
2、符号标注法的要素
焊缝符号标注中有许多要素,其中焊缝基本符号和指引线构成了焊缝的基本要素,属于必须标注的内容。
除焊缝基本要素外,在必要时还应加注其他辅助要素,如辅助符号、补充符号、焊缝尺寸符号及焊接工艺等内容。

3、焊缝符号及其标注
(1)焊缝基本符号是表示焊缝横断面形状的符号,共有13个(详见GB/324-88),例如:

(2)辅助符号是表示焊缝表面形状特征的符号。不需要确切地说明焊缝的表面形状时可以不加注辅助符号。辅助符号配置在基本符号固定位置。辅助符号有3个。

(3)补充符号是为了补充说明焊缝的某些特征而采用的符号,一共有5个。

(4)特殊符号是为了满足某些特殊情况而规定的焊缝符号,共有4个。

4、指引线及其标注
指引线由箭头线和基准线组成。

(1)箭头线:
箭头可指向接头侧和非接头侧;
箭头线相对焊缝的位置一般没有特殊要求;
允许箭头线弯折一次。

(2)基准线
基准线含有实线基准线和虚线基准线。虚线基准线可画在实线基准线的上方或下方;
焊缝符号标注在实线基准线上说明焊缝在箭头侧,标注在虚线基准线上说明焊缝在非箭头侧;
标注双面或对称焊缝时可不加虚线。

5、焊缝尺寸符号及其标注
(1)焊缝标注有必要时可附带有焊缝尺寸符号及数据。焊缝尺寸符号共
有16个(详见GB/324-88),例如:

(2)焊缝尺寸符号及数据的标注原则(如图):
焊缝横截面上的尺寸标注在基本符号的左侧;长度方向的尺寸标在右侧;坡口角度、坡口面角度、根部间隙等尺寸标在基本符号的上侧或下侧。 相同焊缝数量的符号标在尾部。

在基本符号的右侧无任何标注且又无其他说明时,意味着焊缝在工件的整个长度上是连续的;
在基本符号的左侧无任何标注且又无其他说明时,表示对接焊缝要完全焊透。
6、焊接方法代号
焊接方法代号参照GB/5185-1985
例:如图表示对接接头周围焊缝。焊条电弧焊(111)在非箭头侧打底,表面齐平;埋弧焊(12)焊成的V形焊缝在箭头侧,表面也要求齐平。

7、焊接标注说明
(1)坡口尺寸的标注
对一般焊缝,只标注基本符号,不标注坡口尺寸,坡口尺寸由工艺决定;对有强度、气密性等要求的焊缝或受结构限定的特殊坡口,应标注坡口尺寸,必要时用图示法绘制坡口结构图。

(2)对接焊缝有效厚度S由工艺保证,焊后无法测量,一般不标注。、

(3)焊脚尺寸K的大小一般为:3、5、8、10、12、14、20

(4)断续焊缝的标注
如下图:
n表示焊缝段数;
表示焊缝长度(不计弧坑);
e表示焊缝间距。

(5)常见的焊缝标注错误

(5)常见的焊缝标注错误

网友:
做钣金的有几个是这样去标的   懒的直接打个3D图   焊工自己看着焊

网友:
遇到过这样要求的客户,验收时候看喊道长度,焊把位置,所以图纸会标注

网友:
薄板件基本没有标焊接符号的,做厚板件几乎没有见过不标的,所以看钣金在哪个行业

网友:
做钢结构方面,焊接都是有要求的,肯定要标注。一般钣金薄件,好像都没怎么见过

网友:
我现在公司就是主要搞钣金,钣金由于薄,不满焊,表示方法很蛋疼,点焊间距有标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