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能找到这种夹子

楼主(2022-07-25):
如图,哪里能找到这种将两块金属板扣合在一起的夹子,两块板总厚4.5(一块板厚1.5 另一块板3)

楼主:
考虑过橡胶密封条太软,

网友A:
磁吸不行吗?

网友B:
有,带螺丝的固定夹。

网友C:
袖珍快速搭扣

楼主:
引用 网友C:
袖珍快速搭扣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磁吸不行吗?

磁吸有考虑过,上面的绿色盖子是不锈钢的,感觉不太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带螺丝的固定夹。

你说的是类似这种吗,这个感觉不太好 设备是安装高度有5 6米高 拆装时容易掉落

网友:
百度搜索“肘夹”

网友:
网店搜“滑夹”
或者长尾夹去掉尾巴也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