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普通零件转为虚拟零件问题

楼主(2022-07-26):
能不能不断开零部件间的链接关系?
目前没有看见这个选项

网友:
那就是不能呗。

网友:
期待楼下的高人回复

网友:
一种,要虚拟的零件插入封套,2014以上直接在属性里有转为封套选项,以下版本需要从菜单栏插入中插入,而且插入的必须是零件,第二种,我常用的,就是把虚拟的零件,属性里设置不包含在明细表,然后再把此件重量自定义0,工程图中把此件零部件线性设置为双点画线。

楼主:
|小kk987发表于 07-27 09:20一种,要虚拟的零件插入封套,2014以上直接在属性里有转为封套选项,以下版本需要从菜单栏插入中插入,而且插入的必须是零件,第二种,我常用的,就是把虚拟的零件,属性里设置不包含在明细表,然后再把此件重量自定义0,工程图中把此件零部件线性设置为双点画线。
我不是这个意思,是全部零件虚拟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