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小弟又来请教钨钢的问题了

楼主(2022-07-26):
请问YG6钨钢和H13模具钢是否可以相互替代使用呢,相对而言钨钢的硬度应该比模具钢要大一些,小弟不太明白如何选择这两个零件了。对硬度选择没什么概念。

网友:
应用场合都不说明白别人怎么给你说明白,材料又不止硬度一个指标,你用做刀具的跟做模具的材料拿一起比较本就不合理,钨钢硬但脆,加工性不好成本高但红硬性好,模具钢则加工性相对较好,成本也高,韧性也还行,热处理后硬度比钨钢要差但做刀具肯定不行

网友(点评):
大侠说得对,不然我直接说可以互相替代,但不说什么应用场景——说不定是做笔筒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