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螺纹问题

楼主(2022-07-26):
   大家都是怎么画螺纹的啊,我在solidworks画外螺纹,就只能装饰螺纹线,不是标准螺纹就算了,加工出来也不对

例如我红圈内的,装饰螺纹线画出来的螺纹就不对

网友A:
螺纹线结束的地方圆做大一点,过渡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纹线结束的地方圆做大一点,过渡一下

不行的,标准螺纹做出来不是这样子的

网友(点评):
这种带退刀槽的容易画,你螺纹圈数少了多半圈,再切除掉(退刀槽)就可以了,也有用过渡螺纹的,需要插入一段锥形螺纹线

网友(点评):
螺纹圈数少了,多半圈

网友B:
直接标注,不画

网友:
搜索“螺纹收尾”,大把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标注,不画

不行的,我是注塑磨具用的零件,结构复杂,不能像加工件一样出工程图,必须要在三维里画OK了,而且磨具也是通过三维直接生成,如果三维没画好,磨具做出来也是错的螺纹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行的,我是注塑磨具用的零件,结构复杂,不能像加工件一样出工程图,必须要在三维里画OK了,而且磨具也 ...

车工加工螺纹时,要么有退刀槽,要么最后一两圈时,会手动退刀,让刀尖远离材料,自然收尾。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车工加工螺纹时,要么有退刀槽,要么最后一两圈时,会手动退刀,让刀尖远离材料,自然收尾。

我问的是,solidworks软件里如何画螺纹

网友(点评):
当然是扫描切除啊。最后一圈的轨迹就是螺旋线加涡状线的组合来模拟收尾嘛。

网友D:
我记得10几年前用过2006版的,好像用三角形的截面去扫描,类似这样的

网友:
不过胃部好像确实会有点问题,因为实际加工刀具和工件的运动路线不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记得10几年前用过2006版的,好像用三角形的截面去扫描,类似这样的

现在估计还是这个办法,只是画一个螺纹花的时间要顶上画好几个零件了,难道solidworks就没有能自动生成螺纹的工具

网友E:
1) 塑料螺纹和五金机械螺纹不同 2) 按实际加工螺纹建模 3) 建议参考同行设计

网友:
你这螺纹用扫描切的吗?如果是,把  路径线相切沿长  就能自然切除

网友F:
SW轴螺纹好像还真没办法画正,只能装饰或者扫描

网友:
这。。。。。。。。有退刀槽,你起刀位就不能下去一圈吗。。

网友:
想怎么收尾就怎么画,软件没有那么聪明。

网友G:
正常人谁没事去画螺纹,你这个加工中心的人是sb吗,还是你2千块找的人,这都不会,还要靠模型导进去,开掉就完事了,正常人三维导进去是定位孔位用的,不是让你按三维孔大小去加工的

网友:
现在还在谁去画这种图出图让加工,一般都是简化出图

楼主:
引用 网友F:
SW轴螺纹好像还真没办法画正,只能装饰或者扫描

装饰螺纹线就是个假的,虽然我们知道是螺纹,也有规格,但实际是不存在的,用程序导出来就没有螺纹了

网友H:
这个在B站上有教程,就是在结尾处的螺纹部,建立平面延长螺纹截面,然后用更大的圆去做扫描切除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在B站上有教程,就是在结尾处的螺纹部,建立平面延长螺纹截面,然后用更大的圆去做扫描切除

已经搞定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正常人谁没事去画螺纹,你这个加工中心的人是sb吗,还是你2千块找的人,这都不会,还要靠模型导进去,开掉 ...

前辈,我不是要在加工中心做,如果是加工,那我直接出工程图标注一下就好了,我在注塑磨具上用,程序自动识别,如果三维没有,那么程序就无法识别出来这个特征,所以才考虑三维一定要画出来

网友(点评):
对啊,注塑模具谁做的,难道不是人加工的?人不能改下,非要自动生成,改下程序不比你画这个简单!

网友(点评):
磨具编程一般都是软件编,没人那么牛能编几万条

网友:
在最后那里做个退刀槽,不就解决了这个问题了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前辈,我不是要在加工中心做,如果是加工,那我直接出工程图标注一下就好了,我在注塑磨具上用,程序自动 ...

前辈,你是不是接触的都是老一代的CNC了,现在都自动识图,尤其是我这种非标准螺纹,不是国标,也不是英制,你让加工的自己配螺纹,完全不显示。

网友I:
扫描切除,最后一圈的扫描的基准圆比前面的都要大,就会出现自然过渡

楼主:
引用 网友I:
扫描切除,最后一圈的扫描的基准圆比前面的都要大,就会出现自然过渡

感谢,已经解决了

网友:
扫描切除前头轨迹就正常用螺旋线,最后尾部用3D草图,草图和螺旋线相交的那里定义成相切,另一端给他过度出去,类似于甩个尾巴

网友J:
楼主说下螺纹建模有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说下螺纹建模有啥用?

CNC自动导入三维加工

网友K:
引用 网友E:
1) 塑料螺纹和五金机械螺纹不同 2) 按实际加工螺纹建模 3) 建议参考同行设计

你好!我想问一下,插图的书籍信息 书名之类的,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K:
你好!我想问一下,插图的书籍信息 书名之类的,谢谢!

产品结构设计实例教程-入门 提高 精通 求职  黎恢来

网友:
引用 网友E:
产品结构设计实例教程-入门 提高 精通 求职  黎恢来

收到 ,谢谢回复!已找到相关资料,非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