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顶力求助

楼主(2022-07-26):
我打算设计一个压力容器,内容积3.14*6^2*90+3.14*8^2*30=16202.4立方毫米,里边装满清水,然后通过螺纹顶8mm的活塞,使容器内压力达到20MPa,大约需要顶力4021N,
现在想计算需要多大的螺纹,螺纹类型和扭矩。螺纹的顶力不会计算了,请大家多帮忙。
螺纹类型好像一般都选择的是矩形螺纹,我还想知道梯形螺纹和三角形螺纹的计算公式。

网友:
机械手册上好像有三角螺纹的抗拉参数呀

网友:
这是个螺纹顶升力计算公式 没使用过

网友:
为啥要设计成螺纹顶的   搞个手压泵多方便

网友:
曾经设计过一个加压装置,结果手动泵迟到,于是用现有小柱塞加螺纹顶的方式凑了一个。用的M24*1.5的现成螺纹,很轻松达到十几二十MPa。因为水几乎不可压缩,挤一点压力就上去了。
前提是整个容腔水要灌满,做好排气。

网友:
没算过,不过个人以为应该用丝杠就可以,现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