阀块设计

楼主(2022-07-27):
初入液压阀块设计,各位大佬能指点下怎么设计,推荐一下阀块设计的文献之类的,感谢各位大佬

网友:
先找一块测绘比较好吧?,,,,

网友:
咸鱼买一件,拿回来拆机看结构,然后测绘;  送你4个字:抄、改、快、多

网友:
就是将各种阀间的管路做成孔集成于方块上

网友:
阀块设计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啊,该通的通,不该通的堵上,孔规格要求大设计大;

下面靠虑方便加工,体积小.

有要求按要求做,没要求按照上面原则自己发挥;

网友:
额,这个是汇流板的意思吗

网友:
看看力士乐的资料会有启发

网友:
从我这拿个

网友:
这个玩意根据客户要求来的,没有特别的地方,两孔交叉最小距离保持个5mm就基本能应用于大多数系统,如果要求特别高的压力,还需要增加厚度。主要还是考虑自己厂里的加工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