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LC涂层滑轨

楼主(2022-07-28):
请教一下:
设计一个用DLC涂层制作的滑轨(免润滑油) 滑块与导轨的配合精度是怎么样达成的呢,就是滑块与导轨的尺寸与公差
滑轨是燕尾形的

网友:
DLC处理是表面附类金刚石膜的涂层,也就是黑金刚膜。基本是单层厚度0.003mm左右。不影响表面粗糙度。也就是镀前尺寸稍微小点。给你张图纸参考,我们也是经历过大批量验证的。

楼主:
|南天横翼发表于 07-28 17:17DLC处理是表面附类金刚石膜的涂层,也就是黑金刚膜。基本是单层厚度0.003mm左右。不影响表面粗糙度。也就是镀前尺寸稍微小点。给你张图纸参考,我们也是经历过大批量验证的。
图纸在哪呀哥

网友(点评):
网站被攻击,截图看不见了。

网友(点评):
网站正常了再给你看吧

网友(2022-09-21):
这个是用在哪个行业零部件上的?我是做PVD涂层研发和产业化的,想了解一下市场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