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筒线电机选型

楼主(2022-08-02):
现在我这个行业都要求用滚筒线运输产品,以往的滚筒线都比较短,一般8-9根辊筒,辊筒使用镀铬光轴加工,直径一般20mm。长度450左右,都是用的60W的调速电机配合10左右的减速机,现在考虑要是长的话,比如流水线做成100根辊筒,电机应该也要加大,现在就是不知道如何计算,本身产品重量可以忽略不计,传动为链条传动,查了资料,不知道是从惯量出发计算还是按照做功计算,网上查了也有不少说法,请问那个大神能够提供一下计算思路么?

网友:
滚筒线一般需要频繁启动、正反转,需要考虑惯量,反之按最大负载扭矩,功率算即可。

网友:
长线要分段吧

网友A:
现代机械设备设计手册 第三册 第八章 第6节  609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代机械设备设计手册 第三册 第八章 第6节  609页

谢谢,还没有书,先下载书,然后研究一下

网友B(2022-09-01):
找专业的滚筒厂家帮你大概选几款,再这基础上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专业的滚筒厂家帮你大概选几款,再这基础上选

好的,谢谢

网友:
得分单链和双链,特别要考虑加工精度和安装质量,之前也是计算,现在都用估。。。

网友:
找输送厂家做,输送行业已经很成熟的都不要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