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开键槽

楼主(2022-08-02):
1.一根轴承钢的轴,需要表面高频淬火,轴上还有键槽,问下这个键槽应该怎么开? 在淬火前开还是淬火后开?
2.45#轴的键槽是在调质前开还是之后开呢?
3.如果45#轴表面需要调质和淬火,这个时候的键槽应该安排在哪道工序?

网友:
1.淬火前
2.调质后
3.调后淬前

网友:
1.淬火前
2.调质后,
3.调后淬前

网友:
我们一般这样设计轴类,调质是整体必须调质,淬火是局部,轴上开槽部分一般不会淬火,若开槽部位淬火,会产生局部微裂纹,疲劳后会断裂。
拙见,仅供参考哈!

网友:
楼上已说一般做法,下面图片是我以前研究花键表面淬火时看到的和你分享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