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器规格型号

楼主(2022-08-03):
想找一款接触器,规格:控制线圈能承载10A电流即可

网友A:
控制线圈承载10A电流,那是电流继电器了。正常接触器线圈电流都在mA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制线圈承载10A电流,那是电流继电器了。正常接触器线圈电流都在mA级。

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