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油衬套安装结构问题

楼主(2022-08-03):
无油衬套(绿色)与底板(蓝色)安装一体,然后绕着轴旋转,轴本身不转

为了让衬套有轴向定位,那我是让轴的末端与底板有个安装止口定位?还是让衬套的端面与轴的轴肩有接触?

谢谢!

网友A:
让衬套的端面与轴的轴肩有接触,才是正确的。
你发的图,是轴的末端与底板有接触,怎么旋转起来就是这两在摩擦了,是错的。

另外,这仅仅是讨论摩擦面的问题,你这结构是还没画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让衬套的端面与轴的轴肩有接触,才是正确的。
你发的图,是轴的末端与底板有接触,怎么旋转起来就是这两在 ...

轴头这块的轴肩与底板表面接触,底板那个孔与轴头外径有间隙

网友(点评):
套穿过板子,道理不一样么,板孔加工精度也不需要那么高了

网友:
就卡轴肩呗,还简单。

网友B:
板粗轴精,舍粗取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板粗轴精,舍粗取精。

网友:
肯定不行哟

网友:
为什么不用轴承...

网友:
这用轴承不是更合适么?用无油衬套是处于什么考量

网友:
每天学习一点

网友:
无油衬套改成怡和达或米思米上的带座轴承,如果轴向力大就用丝杆轴承

网友C:
衬套一般用于滑动,你这个绕轴转,用轴承多方便啊

网友:
轴的末端与底板之间再加一个衬套,结构会稳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衬套一般用于滑动,你这个绕轴转,用轴承多方便啊

大哥,铜套是用于转动更合理,结构小巧简单,滑动适合用直线轴承和滑块,他这里用轴承结构会大点,用铜套也是可以的,只不过他的设计问题很大

网友:
用平面轴承是不是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