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发热问题

楼主(2022-08-03):
2个深沟球轴承,装着轴,2500转的速度,空转了10个小时,轴和轴承座的温度100摄氏度,请问是什么原因。。这么高的温度,轴膨胀和轴承膨胀会不会导致轴打滑?

网友A:
这么高的转速 什么冷却方式?

网友B:
什么型号?

轴承发热,温度过高原因很多,通常都有如下问题:
1.润滑脂或润滑油失效
2.轴承缺少润滑脂或润滑油
3.轴承内部游隙过小
4.轴承箱内孔不圆、轴承箱内控公差过小、轴承箱扭曲变形

网友:
发照片上来看看~~~~~~···.

网友:
换质量好的轴承。

网友:
100的温度再正常不过。你要看看带负载后的温度

网友:
原因:1.轴承座加工质量。2.轴系安装。3.负载不稳定。

网友C:
负载是否太大,与轴承不匹配,或者加工安装异常都有可能出现。

网友:
100°C,不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高的转速 什么冷却方式?

没有冷却

楼主:
引用 网友C:
负载是否太大,与轴承不匹配,或者加工安装异常都有可能出现。

负载不大,而且是空跑

网友:
轴承计算截图看看

网友:
查负载,查质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高的转速 什么冷却方式?

2500转速不算高吧,轴承检测振动都1800rpm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型号?

轴承发热,温度过高原因很多,通常都有如下问题:

如果带密封圈的,还得考虑接触摩擦

网友(2022-11-15):
空转100°,绝逼是安装问题

网友:
太好了分析

网友:
轴承材料是什么?

网友:
冷却不良

网友(2022-12-30):
检查下载荷,工作游隙,润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