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面两销的定位方式,两销怎么对定位孔进行补偿,求大佬指导

楼主(2022-08-03):
两销之间的尺寸公差给多少,若超差5至10丝,怎么通过菱形销来补偿,怎么算的,

网友:
这是我之前设计一面两销夹具时找的论文,供你参考~

网友:
两孔是圆孔,两销也是圆销的话,其实是过定位的(加工不会达到绝对0误差),通过一个圆销一个菱形销,就把这个尺寸消除了,另外一种办法,一个是圆孔,一个是腰形孔,可参考标准件气缸的销孔

网友:
|enjoy炫御浪子发表于 08-03 18:41两孔是圆孔,两销也是圆销的话,其实是过定位的(加工不会达到绝对0误差),通过一个圆销一个菱形销,就把这个尺寸消除了,另外一种办法,一个是圆孔,一个是腰形孔,可参考标准件气缸的销孔
两销孔之间的尺寸公差,如果一般设备使用,闭着眼睛给±0.02,我做非标设备都这样,没问题

网友:
建议用圆孔和腰孔配合来做,装配也方便

网友:
现在应用广泛的是一个圆孔一个腰型孔,腰型孔在轴线方向可以移动抵消间距误差。两个圆孔是过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