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圆柱内有线束,圆柱需要转动180°后止转

楼主(2022-08-04):
希望能旋转180°,因圆柱体内部有线怕缠绕。请各位高人支招,谢谢

网友:
佩奇,了解一下气电滑环/导电滑环。

网友(点评):
收你十积分吧。

网友:
机械锁紧可以

网友:
才180°,线束尽量向旋转中心靠拢,
加长扭旋长度。。

网友:
听你这么说像是悬臂操作箱啊,线头别放在里面,留长点线,正常使用没问题,如果是高速高频率的旋转,用2楼的建议很好。

网友:
180°旋转没太大问题,看楼上的就可以,成本允许电缆选柔性。

网友:
柔性电缆没问题,坦克链角度还要大

网友(2024-04-11):
才180°这不是随便搞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