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力轴承定位与轴的轴向定位

楼主(2022-08-04):
推力轴承这块我接触的很少
我是按照手册去设计推力轴承定位的结构
图中紫色圆柱体结构—轴承座原先是想装深沟球轴承,现在被我改造为推力轴承的安装结构,绿色部位为推力球轴承。推力轴承与轴承座、以及安装在轴承下方的灰色底板要围绕黄颜色的轴旋转,而轴本身不动,如果按照手册中这样设计定位结构,那轴的轴向定位如何实现?这里比较麻烦的是那根轴不能与底板、轴承座这种旋转部件有接触

谢谢各位指教!

网友A:
紫色部位延长后,再加深沟球轴承,注意推力轴承安装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紫色部位延长后,再加深沟球轴承,注意推力轴承安装方向

有必要加深沟球吗?
加无油衬套是否可以?

网友B:
既然黄色轴是不动的,那就穿过灰色板,在下面锁固。
或者黄色轴的上端,锁固在哪块板上。

另外,这种结构一个轴承不够吧,尽可能两个轴承,而且轴承轴向距离拉大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黄色轴是不动的,那就穿过灰色板,在下面锁固。
或者黄色轴的上端,锁固在哪块板上。

灰色底板下方连接脚轮
轴有个法兰固定在上方的槽钢上
轴端延长至灰色底板上,也没什么用吧?
轴的受力来源于垂直地面的反弹支撑力

网友(点评):
那就没啥了,考虑要不要加多个轴承就行了。

网友(点评):
建议在紫色内部加一个轴承/无油衬托,甚至一个铜套也行。这样使用上效果上会好很多,如何对价格要求很高,那就另说

网友:
没必要用推力轴承。

网友:
直接使用双深沟球轴承;
1、紫色安装结构留个轴承的外圈台阶,将轴承安装到紫色的结构上,通过卡簧将轴承固定在紫色结构内;
2、将1步骤的组合件装入轴,轴上开卡簧槽,安装卡簧轴向限位;
3、最后就是将灰色结构件固定在紫色结构上,圆柱头螺钉就OK了
具体能不能承受的住重量的负载要考虑一下

网友C:
意思就是这种结构,黄色是卡簧,白色等同于你紫色结构

网友:
轴胫你不加一个定位轴承吗?这样用,一但轴头拉扯会窜位的,这样肯定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意思就是这种结构,黄色是卡簧,白色等同于你紫色结构

深沟球轴承应该放在推力轴承上方吧,灰色底板承受来自脚轮的支撑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必要加深沟球吗?
加无油衬套是否可以?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把紫色的外圈用轴承固定了?

理论上只能是这样,因为你紫色及下面的黑色都是旋转体,这样就不能与轴有任何接触,现在我建议的结构你需要考虑的是负载的问题,如果能承受,这种方法可行,如果不能承受,便考虑你之前所说,将轴承更换为无油衬套,但是无油衬套的转动性能很差,一般建议是使用旋转无要求,负载较大的场合。

网友:
咋不考虑考虑用俩角接触轴承呢,负载太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理论上只能是这样,因为你紫色及下面的黑色都是旋转体,这样就不能与轴有任何接触,现在我建议的结构你需 ...

脚轮转动情况较少,是重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理论上只能是这样,因为你紫色及下面的黑色都是旋转体,这样就不能与轴有任何接触,现在我建议的结构你需 ...

这是个升降工装
这个导向轴与轴承座还有槽钢、脚轮是支撑作用,导向轴这一条线并不承重,只是负责垂直升降导向
承重的是钢管那部分,承重钢管要承受2t重的负载,通过千斤顶(千斤顶安装在槽钢上,如3Dmodel)顶钢管框架的横梁上。
导向轴这边仅受地面给予的一个反向支撑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