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来说说看法 钣金怎么做一个盒子更好

楼主(2022-08-04):
需要做一个盒子,原来是最简单的方式直接四边折弯在封一块板焊接,然后因为焊接还是能看到,接口想在中间去,然后做了两块中间连接,但是又折弯深度很难折好,各位看下还有其他更好的建议没
长1119mm高151mm 厚度23mm

网友:
两块一样的1119/151mm平板做底和顶,一条23mm宽度的折弯做四边。
这样工艺要求就简单多了。

网友:
要看不到焊缝,打磨一下就好了

网友A:
既然是一个盒子,如何打开?直接封闭的6面体?

楼主(2022-09-16):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一个盒子,如何打开?直接封闭的6面体?

盒子不一定要打开,钣金做挡板,两头通 四面封

网友:
引用 楼主:
盒子不一定要打开,钣金做挡板,两头通 四面封

你的第一个图,不是两头通四面封哦。

你的第二个图,焊口在中间,这个可以接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