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控制

楼主(2022-08-04):
减速电机带动负载能正常上升,但是下降的时候速度控制不了,越来越快,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
电机除了转动惯量几乎没有制动力矩,除非你增加刹车或者增加能耗制动。。。。。

网友:
要不然用涡轮蜗杆减速器吧~~~~~~···.

网友:
也可以使用变频器驱动电动机

网友:
蜗杆,刹车,葫芦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