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大型罩壳固定方式

楼主(2022-08-04):
目前的产品使用前后half的模式进行安装,领导的要求:中间的缝隙不能大,要均匀;前后的螺丝孔位不能多,影响美观;这两个要求提出来,虽然我内心里也很认同,但是把我整不会了,现在考虑的解决方法是使用卡扣的方式,但是这么大的罩壳,后期开模缩水,会不会卡不上去,扣合量会不稳定,大佬们还有其他妙招吗?

楼主:
大型的罩壳使用卡扣的情况好像很少,一般小的玩具,电子产品使用卡扣的结构较多,不确定大型的罩壳使用卡扣结构会不会不一样

网友A:
止口,反插骨,卡扣,美工线,常规都这么做的,没啥问题

网友:
露出来的地方加装饰盖

网友:
half的模式。是什么意思?

网友B:
看上面的数据,不算大啊。铁皮搞厚一点可以了,或者加个加强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止口,反插骨,卡扣,美工线,常规都这么做的,没啥问题

要不要考虑出现缩水,导致卡不上?

网友(点评):
壁厚尽量做均匀,严格按照塑胶设计规范来,应该可以避免缩水

网友:
塑胶?卡扣可以了吧

网友:
卡牙
卡扣
螺丝

网友:
可以参考超市外面扫面借充电宝机器充电宝如何固定的,亦或者我们用的手枪钻的电池跟充电座之间的结构。简言之:弹簧销、弹簧卡扣、电动插销。

网友:
卡一边,一边上螺丝。。。有需要做手板可以找我

网友:
量不大的话,缩水用治具矫形都行,壳体设计加强筋,料选好一点,常规塑料件连接方式就那么几种,看看空调的盖板卡扣,不小了,也能扣的很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上面的数据,不算大啊。铁皮搞厚一点可以了,或者加个加强筋

塑料外壳吧

网友:
螺丝连接,然后再设计个小外壳卡扣的方式安装,把螺丝藏起来呢。

网友:
可以在壳体的上面和下面的边缘做出螺钉安装孔(沉孔式)位置,这样在壳体立面上(前后左右正面)就看不到螺钉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