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旋丝攻螺旋角、排屑槽深度和宽度对加工的影响?

楼主(2022-08-04):
螺旋丝攻的螺旋角度、排屑槽宽、排屑槽深,三者对排屑有什么影响?案例:M10*1的钨钢螺旋丝攻,攻盲孔压铸铝件,15度螺旋角排屑不干净,30度螺旋角排屑好,但中尾部易崩牙,如何保证排屑干净又不易崩牙?在螺旋角度和排屑槽宽度和深度上能改变效果吗

网友:
大螺旋角度有利于排屑,加个中心内冷孔更好。

网友:
30度螺旋角的硬质合金丝锥加工铝合金,角度并不大。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1,丝锥装刀长度尽量短,确保刀具刚性;装刀时注意检查跳动;
2,选择合适的丝锥材质和涂层;
3,检查内冷有无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