阀孔有像被抠掉一样的一段一段的

楼主(2022-08-04):
生产阀孔时发现阀孔内有像图中一样的伤痕,也搞不清楚怎么回,初步判断是材料软,刀具粘铁屑,请大家帮忙分析下

网友:
球铁么?积屑粘上去刮的吧

网友:
可能是成型刀的问题,刀口是否磨损,造加工时有粘刀现象;

或者成型刀工时轴向问题,刀具摆刀;

一般材料问题,都可以通过加工工艺改善;

如果加过的地方都有麻点,就是合金材质(部分成份)生锈或腐蚀;

网友:
还有规律多发点照片看看

网友:
铸件?像是铸造缺陷,夹渣,气孔或者黑皮

网友A:
工件材质说下哦,刃口有没有出现积屑留和复合刀具多刃同时切削会导致振刀造成。

网友:
初步分析如果切削液冷却充足的话 考虑刀具刃口前后角不合理 像不是切削出来的 而是挤出来的  如果有放大镜可能观察的更仔细一点 希望能给你帮助
如有需要 阿诺刀具 随时为您免费提供加工服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件材质说下哦,刃口有没有出现积屑留和复合刀具多刃同时切削会导致振刀造成。

材质是Q355ND

楼主:
刀我们也考虑了,换了好几把刀都有此现象发生,材质是Q355ND

楼主:
引用 楼主:
刀我们也考虑了,换了好几把刀都有此现象发生,材质是Q355ND

这是做的第二批,上批没有此现象,硬度对比是这批比上批硬度低20HB左右

网友:
把加工用刀照片发上来大家分析分析

网友:
引用 楼主:
材质是Q355ND

加个V聊聊:yh39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