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装配体如何标注3D尺寸?

楼主(2022-08-04):
我对比一下各设计软件,总结如下
CAD,有图形(直观性较差),有数据(一目了然)
SW,有图形,零件的数据隐藏,需要双击才能显示。装配体的关键尺寸显示不方便。
如何在装配体上直接标注?如图。和需要达到的效果。

网友:
SW在布局里直接标注即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MBD

MBD我试过了,在零件环境是可以使用的,也是有用的。
但在装配体环境下,刚标注好的尺寸,一刷新,就消失了。

网友(点评):
你是不是在可见性里把注解给关了,就是窗口中间那只眼睛

楼主:
引用 楼主:
MBD我试过了,在零件环境是可以使用的,也是有用的。
但在装配体环境下,刚标注好的尺寸,一刷新,就消 ...

我刚找到了,需要打开那个眼睛里面的,顶层注解。

楼主:
我总结一下的指导,如下2图

网友:
学习

网友(点评):
你瞎啊?没完了,狗币。不愿意理你了,还跑之前的帖子下面回复。随你吧,想跟着爹就跟着爹跑,别乱咬就行。

网友:
参考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