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孔加工

楼主(2022-08-04):
请问这个图上的深孔如何加工,多少费用?

网友A:
没精度的话,11.5的孔可以通过3段穿一根轴来保证相对位置关系(同轴)。但那个3.3的孔,哪怕没精度,同轴度0.5,但这孔要1米多长,想想都脑壳大,能钻出来的都是天价了。

网友:
要不把3.3的孔也拆分成片状吧,一样的穿轴,然后焊上去。

网友B:
3.3厚度1.2。先打2毫米孔然后定位焊接,最后用线切割加工到3.3。关键是如何定位才能保证焊接变形最小,激光焊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精度的话,11.5的孔可以通过3段穿一根轴来保证相对位置关系(同轴)。但那个3.3的孔,哪怕没精度,同轴度 ...

焊接强度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3.3厚度1.2。先打2毫米孔然后定位焊接,最后用线切割加工到3.3。关键是如何定位才能保证焊接变形最小,激光 ...

焊接强度不够

网友(点评):
焊接强度不够,这种理论不是绝对的。 好的材料及焊接工艺,焊点强度是可以超过本体的。比如说轮般,钢板撞穿了,焊缝还是好好的。

网友(点评):
分段加工,然后再对接。至于焊接强度不够,你随便焊个点诂计用手都掰不动,用线切割怎么会强度不够。如果焊接強度不够,你用深孔钻更没戏

楼主:
同志们,枪钻行不行

网友(点评):
细长孔(轴)定义,径长比小于1:20即为细长,压杆需要验证稳定性。你要能找到一个钻头,直径3.3,长度1米多,估计自重都会让钻头发生明显弯曲,还钻个铲铲。

网友C:
3.3两侧还是R角的,不好弄。要是不计较R角,改成分体穿芯棒焊接。45钢的焊接性能不是太好吧,没考虑换种材料?

网友:
路过看看,确实给我整不会了,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3.3两侧还是R角的,不好弄。要是不计较R角,改成分体穿芯棒焊接。45钢的焊接性能不是太好吧,没考虑换种材 ...

原来是不锈钢。枪钻不是能钻很深的孔吗

网友(点评):
很深的狠字是如何定性的。。。。3mm的孔,60mm深就可以说很深了,但你这个1米多。。。是狠狠狠深。

网友:
引用 网友B:
3.3厚度1.2。先打2毫米孔然后定位焊接,最后用线切割加工到3.3。关键是如何定位才能保证焊接变形最小,激光 ...

哪里有1米2高的线割机?

网友:
能设计出来的是天才,要么老板有矿,要么不懂机加工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是不锈钢。枪钻不是能钻很深的孔吗

像@shentu大侠 说的这么细长的钻头,自然放置都会”低头“,就更不用说加工了。我觉得,一个零件如果整体干不了,那就拆分干,最后不管是机械连接还是焊接,能符合要求就行。

网友D:
问下有穿丝机,看可行不

网友E:
我们都是激光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下有穿丝机,看可行不

我没见穿丝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们都是激光

什么地方激光能打这种孔

网友F:
刚好有2个大缺口,拆成5块,然后再穿芯棒焊接起来行不行?这样3.3和11.5的孔都能搞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刚好有2个大缺口,拆成5块,然后再穿芯棒焊接起来行不行?这样3.3和11.5的孔都能搞

以前试过,焊接的单位闲烦,质量不好控制

网友:
昨天去了深孔加工的地方加工几个样件(加工在苏州,算是公司办事处带加工,主公司本身也是做深孔钻孔设备的在陕西。)
不过行业检测标准是,深孔也会斜,比例是1m长斜1mm。当然也可以精度做高点,那是价钱问题。
有需要可以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