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力学分析 固定旁边孔 中间孔施加力 得出来孔边应力超了 怎么解决

楼主(2022-08-05):
SolidWorks力学分析 固定旁边孔 中间孔施加力 得出来孔边应力超了 怎么解决,求解

网友A:
超一丁点就不怕的

网友B:
对于这个零件,从零件安装方式来说约束条件就有一点问题。
1、你这个孔我如果没理解错的话应该是安装螺栓的,用孔固定其实是约束的内圆表面,应力肯定集中。而实际你是螺栓的压紧面面接触固定,应力集中比你现在的约束条件小很多的。
2、施加的力是力作用的实际面吗?还是又是一个圆的内表面?

建议:装配状态下进行有限元分析,或者单个零件模拟一个约束面。
PS:我不是CAE工程师,自己平时自学乱琢磨的。不专业处,请指教。

网友:
当然是选择不相信软件咯。。。

网友:
应力集中了,整体和局部分析单独考虑吧

网友C:
这个问题论坛里之前有个兄弟和你是同样的问题;
1、优化网格重新校核,
2、热应力分析,看有没有热应力点,如果一直有,做ISO剪裁,看你的失效位置有多少,就一丁点不用管,太多就不合格喽,
3、以上都不行,那就是你受力分析,夹具约束不合理(这个具体分析,我也懒得猜,你自己细化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网格呢?

就是这样的,就孔哪里一点超了,其他位置都没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论坛里之前有个兄弟和你是同样的问题;
1、优化网格重新校核,
2、热应力分析,看有没有热应力点 ...

就这角上一点,这个有人说没什么问题,但是给不了准确答复,我担心做出来出现问题

网友(点评):
你这结果上看,可不是一点,咱先不管右边的,你左边的这个孔根据颜色来看也不合格啊(207Mpa)! 网格用“基于曲率的网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于这个零件,从零件安装方式来说约束条件就有一点问题。
1、你这个孔我如果没理解错的话应该是安装螺栓 ...

谢谢,但是我用装配图算应力的,那个应力超的地方,在两个零件连接的一个角上面,就一点点是应力超得比较厉害,不知道有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超一丁点就不怕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但是我用装配图算应力的,那个应力超的地方,在两个零件连接的一个角上面,就一点点是应力超得比较 ...

你这装配的状态下如果这个安装孔位,应力没有超,单个零件不会有问题。

大家都说超一点没有问题的,我也同意。
但是这个超一点是多少,就需要评估了。
比如45钢给的屈服强度355MPa,
其实不同的热处理、尺寸大小不同的试件,
做力学试验时,其屈服强度时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还是要靠数据说话,理论分析作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装配的状态下如果这个安装孔位,应力没有超,单个零件不会有问题。

大家都说超一点没有问题的,我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