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D11鉴别

楼主(2022-08-05):
SKD11材质除了通过化学成分,还可以通过什么其他方式进行鉴别,现在我们供应商很多都是用Cr12Mo1V或者其他材质代替,但是实际使用性能还是有区别的。

网友:
鉴定材料不是用的金相分析仪吗。。。。。

网友:
金属材料就是用金相分析,没别的简单的办法,如果有简单又便宜又好做的方法,金相分析就不会被发明出来了

网友:
理论上MOV和SKD11是有一点区别的;SKD11韧性更好一点点;实际使用上;热处理能不能做好比材质影响大多了去了

网友:
Cr12Mo1V

很难鉴定出来  记得有一次和几个卖材料的老板聊天,说这种材质 有 日本料 韩国料 台湾料 都是Cr12Mo1V的 化验成分大致一样。

质量按照顺序依次是 日本 韩国 台湾

网友:
我一直都在做的这种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