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米大跨度龙门双Y横梁挠度允许值

楼主(2022-08-05):
双Y横梁横梁上装有可以横向移动的重载滚轮直线导轨,负载2T,要求横梁的下挠度不能超过多少为合适?强度安全系数多少较合适?

网友:
这个得看你使用工况的要求,特别是滚轮导轨的要求

网友:
变形有点大,结构改一下吧。

网友:
大跨度的起重吊装一般是不允许出现下弧的吧,是不是需要反变形措施,保证上弧。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第一册看一看简支梁的挠度算法,自己再手动算算,把你的方管的截面等信息加入到里面算一下,看是否与你SIMILATION分析上差不多

网友:
20米大梁,自身重力应该超过外部载荷了,你的负载应该把自重也算上。简单点就是加一个重力加速度。另外,行业不同,允许变形也不同。尽可能查到竞品的资料,最保险。如果要减少变形,设计思路:加大截面面积,特别是高度方向;尽量使用薄板,减少自重;内部加强筋可以多试试,比较考验能力。

网友:
20米大梁,有点像行车

网友:
6#建议值得考虑

网友:
现场工况需要弄清楚

只要有跨度 肯定会有弯曲变形。至于变形量 是需要和导轨安装精度有关,在最大负载的情况下 弯矩变形量不能超过导轨精度范围,否则导轨无法正常工作。

一般的强度校对 也需要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