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阀的安装面,为什么孔道的位置尺寸,经常出现小数,而不是整数?

楼主(2022-08-05):
从加工制造的角度考虑,机械元件的结构设计时,通常赋予元件的尺寸值为整数(单位mm),这样加工和测量都方便。

可是为什么液压阀的安装面的孔道的位置尺寸,很多是小数?如下图。

图中的孔道的位置尺寸,为什么都是小数?

加工集成块的时候,圆整可以不?

不能圆整,为什么阀设计的时候,孔道的位置尺寸,会带小数呢?这不方便也不容易测量呀?出于什么考虑这样设计?从流体力学和阀的动作结构、孔道布置考虑的?

网友A:
我的观点:最开始抄的国外的阀,国外是英寸,换算过来就有小数了

网友:
国外的阀,尺寸是英制的。

网友:
最早液压阀的标准来自国外大部分是德国,转换成公职尺寸就成了小数 的尺寸了,这也是与全球统一互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观点:最开始抄的国外的阀,国外是英寸,换算过来就有小数了

感谢!我觉得有道理!

国内的阀,都是抄国外系列的,国外是什么尺寸,就是什么尺寸,不能改。

可能还为了兼容国际标准。

下面这个Moog D633伺服阀的安装面,遵循的国际标准(其他阀也是),当然其英寸单位,也不是整数

网友:
没有公制的国标,,,,

网友B:
都2022年了,我们的自动化还在抄袭国外设备  可笑啊

网友(点评):
可以不抄,但要承担不抄造成的经济损失,谁不服,谁反对,谁有钱

网友:
好多基本标准都是国外人家定的,到现在微流体还是1/4-28UNF牙的螺纹,更别提光纤头的1/8=3.175的标准孔,我司专门去买了一把1/8的铰刀。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2022年了,我们的自动化还在抄袭国外设备  可笑啊

即使要创新,也得去兼容外国标准啊

网友:
以性能为准,不以整数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