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环焊根部焊不到。

楼主(2022-08-05):
氩弧焊环焊焊缝,坡口5X30度,现在就是根据有小孔,调过转速和给丝速度还是不行,请问是不是要调整电流?
目前参数:焊接外径85,根部75,给丝速度160,转速4,电流210

网友A:
貌似坡口有点大,焊丝直径是多少的?
氩弧焊容易偏弧,过大的焊接坡口不是氩弧焊的强项

网友(点评):
焊丝1.0和1.2的,都试过

网友(点评):
类似坡口(我们是3mm,但是有部分会大些)我们试过,基本都会有小孔(不过其实已经焊起来了,但不保险),如果焊缝要求低一点(不要求凸出来)倒是可以,只不过领导不同意

网友(点评):
可以用2个的焊丝手工送丝试试看

网友:
根部未熔合。坡口深,保险的做法还是做两层焊接。或者再降低焊接速度试试。氩弧焊填深槽较慢,还是气保焊效率高。

网友:
来图看看

网友(点评):
图在下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貌似坡口有点大,焊丝直径是多少的?
氩弧焊容易偏弧,过大的焊接坡口不是氩弧焊的强项

“氩弧焊容易偏弧”的本质原因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氩弧焊容易偏弧”的本质原因是什么?

就是氩弧焊起弧的方式造成的,氩弧焊是靠钨针与工件之间放电,钨针针尖很细,又不能贴工件太近,对于坡脚焊的方式不一定正好在需要的位置,所以自动焊时一般都是设计焊筋

楼主:
图在此

网友(点评):
目前电流调到240,有所好转,但是旁边轴肩处都熔了。 我不是搞焊接的。。。这个属实不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在此

你这恐怕是焊接程序(轨迹)设计有问题吧,改成圆角看看,或者在拐角略微停顿一下,这个地方送丝量明显要增大

楼主(2022-09-05):
在不改坡口的情况下,目前还是没法解决。。。

网友(2023-01-04):
试试焊枪推拉方向,速度放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