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样保证支架不会倒?

楼主(2022-08-06):
各位大佬好!

小弟我遇到了一个问题:我现在设计一个支架(图片黄色部分),支架上面放一个10kg的物体,在不用螺丝固定支架的情况下,如图所示水平放置重物,要怎样设计才能保证支架不会倒呢?

我的理解是只要底板的重量和立板+重物的重量一样或者比它们大就行,不知道这样想对不对?

网友A:
受不受外加的力?只是单纯不倒的话,重心在竖直方向山的投影位于底座里面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受不受外加的力?只是单纯不倒的话,重心在竖直方向山的投影位于底座里面就行了。

感谢大佬的回答!

这个不受外力,只需要保证在不锁螺丝的情况下平放也不会倒就行

楼主:
再给大家看一下别人的设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受不受外加的力?只是单纯不倒的话,重心在竖直方向山的投影位于底座里面就行了。

大佬还想请教一下,这个应该还跟底板的重量或者说厚度有关系吧?如果底板太薄的话,即便重心的投影落在底板以内估计也会倒

网友(点评):
你的估计不靠谱来着。。。。

网友(点评):
脑袋比脚重,也不会倒,重心,地球不让他倒

网友B:
吊线法看看重心在哪,再确定底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吊线法看看重心在哪,再确定底板。

重心可以从软件上面显示出来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佬还想请教一下,这个应该还跟底板的重量或者说厚度有关系吧?如果底板太薄的话,即便重心的投影落在底 ...

你说的厚度和质量最终影响的不还是重心位置么……质量大一点,重心低些,受力不容易倾覆,你又说不受力,所以增加质量还不如加大底板面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厚度和质量最终影响的不还是重心位置么……质量大一点,重心低些,受力不容易倾覆,你又说不受力, ...

有道理,但是如果是单纯地把重心降低,那么把立板的高度减小不也是可以吗?不动底板

网友:
加大底座

楼主:
从第2张图片可以看的出来第2张图片中的底板和立板的外形尺寸差不多一样

网友D:
重心在底板内部就不会倒。
另外还有个倾倒角吧,倾倒角越大越稳定。

网友E:
引用 楼主:
再给大家看一下别人的设计吧:

这是一个角度变位机?

网友F:
1)重心尽可能降低,下面越重越好,上面越轻越好;
2)重心尽可能在地面投影中心位置;
3)增大底部长度和宽度,增大地面投影面积。

网友G:
没有振动?没有水平力?

网友H:
在保证整套夹具重心在Y轴方向的投影位于底板的正中心的前提下,重心越低越好。鉴于你的设计,要么把底板在另一个方向加长,要么加配重。宗旨就是由自重产生的倾覆力矩不足以使其倾覆

网友:
其实是加大重心与底接触面边缘的夹角,夹角越大抗倾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重心在底板内部就不会倒。
另外还有个倾倒角吧,倾倒角越大越稳定。

倾倒角是指哪里呢?

网友(点评):
支架倾倒多少度才倒。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一个角度变位机?

楼主:
引用 网友F:
1)重心尽可能降低,下面越重越好,上面越轻越好;
2)重心尽可能在地面投影中心位置;
3)增大底部长度 ...

谢谢大佬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有振动?没有水平力?

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H:
在保证整套夹具重心在Y轴方向的投影位于底板的正中心的前提下,重心越低越好。鉴于你的设计,要么把底板在 ...

👍👍👍

楼主:
引用 网友H:
在保证整套夹具重心在Y轴方向的投影位于底板的正中心的前提下,重心越低越好。鉴于你的设计,要么把底板在 ...

网友:
那很简单,理论上只要重心在没超出底板就不会倒

网友I:
绘图软件上看一下重心位置。

网友J:
看重心的位置,只要不超过底部最大支撑边缘就行,一般是不会倒的,这只是静态,如果是动态力会大的,建议加大支撑或者加重支撑座或者用大一点的螺栓拧紧底部L型支座

楼主:
引用 网友I:
绘图软件上看一下重心位置。

重心可以在软件上面看得到

楼主:
引用 网友J:
看重心的位置,只要不超过底部最大支撑边缘就行,一般是不会倒的,这只是静态,如果是动态力会大的,建议加 ...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还想请教一下,这个应该还跟底板的重量或者说厚度有关系吧?如果底板太薄的话,即便重心的投影落在底 ...

你说的厚度,实质上也是底板厚了,使得整体的中心在底部投影上。
不过这个结构来看,不管厚薄,都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