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N80管子内径是80mm?

楼主(2022-08-06):
DN80管子内径是80mm?
这是一个干了15年管道的人告诉我的

网友:
DN,翻译就是通径,是一个理论上的内径,并不是实际的,实际的可大可小,比如89×3和89×8都算DN80的管,只是壁厚不同,实际的内壁也是有很大差别的

网友:
名义通径,不是内径,楼上说的很清楚。

网友:
了解一下DN通径来历历史,蛮有意思的。

网友(点评):
能给具体说说么 想知道些

网友:
以前管子一般都是用的英制(英吩,分字还习惯加个口字旁)讲的就是“内径”。比如我们家里常见的四分,六分镀锌管。后来改革开放后又有了新产品,铝塑,所料热熔等管子。再加上美标欧标的乱,为了方便统一为公制。所以沿用过来就是MM(毫米)。规格上又有差别,就取个大概值。列如四分的内径本来是3.175X4=12.7,直接就给弄成了15。六分的管子习惯上叫20管,以此类推。接近值。

网友:
完全错误,Dn是公称直径,
内孔和壁厚有关系,壁厚和设计压力有直接关系,
15年管道设计路过

网友(点评):
哥们你管道设计用的是solidworks routing么

网友:
查行业标准,DN80管外径88.9mm,DN100不同标准就有108或者114.3mm

网友:
|虔客发表于 08-08 00:58查行业标准,DN80管外径88.9mm,DN100不同标准就有108或者114.3mm
DN是公称直径,不同标准对应外径可能不一样,
常用的是89

网友:
我们公司发的设计手册上也是这么说的。。。。。。

网友(2023-08-31):
DN是公称直径,不是内径也不是外径。

网友:
一个系列